楼主(2016-03-15):
4~20mA变送器的电压问题
4~20mA变送器属于恒流输出,按照一般设计其供电电压应该是12~24v的,如果变送器负载开路,万用表测量得到的电压是供电电压
当接上负载时,其
负载电阻电压=电流*负载电阻 (电阻两端电压)
变送器两端电压= 供电电压-负载电阻电压
变送器两端电压一般要大于7V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那现场测量到26V呢?

网友B:
应该是不小于7V才对

楼主:
大于7v和不小于7v好像没有差别吧

楼主:
现场测到26v很正常,供电电压标称24v,其实考虑到线缆压降问题,实际供电电压都比24v高一点
如果有电池系统,电压一般为标称值的1.1倍进行浮充大约26.4V

网友C:
万用表都带电流测量的,为什么不用呢?电压如何测量都不能说明传感器是好的坏的;

网友D:
还是测量电流。

楼主:
测电流没有测电压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4~20mA变送器的电压问题
4~20mA变送器属于恒流输出,按照一般设计其供电电压应该是12~24v的,如果变送器负载开路,万用表测量得到的电压是供电电压
当接上负载时,其
负载电阻电压=电流*负载电阻 (电阻两端电压)
变送器两端电压= 供电电压-负载电阻电压
变送器两端电压一般要大于7V才能正常工作
看这个解释,明白了

网友F:
供电电压只与传输距离有关。

楼主:
和仪表最高电压也有关
很多仪表最高电压可以到28V,36v
不能超过该电压

网友G:
挂上一个负载电阻再测电压不就更好了吗?比如说挂一个500欧姆的负载电阻,2-10V就是OK的。

网友H:
只能做辅助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