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壶用了5年,昨儿罢工了

楼主(2016-03-15):
以前没拆过热水壶,不知道构造。也不清楚容易坏的点在哪里。
所以一股脑全拆开了,一个一个地方找问题。最后发现就是开关这里接触不良了,通断弹片用的时间长,不能闭合了。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什么也难不住咱们工控人

网友B:
基本是这样的吧,触点黑了,变形了。

网友C:
发热管没坏的都可以修。

网友D:
开关有卖的,换个新的吧

网友E:
奥克斯能用这么久算不错了的。。。

网友F:
用5年好换新的了楼主换新的得了

网友G:
应该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H:
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开关,实在不行就换个开关。

网友I:
用了5年时间,感觉已经不短;拆拆小家电,也可以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