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有台日本兄弟钻攻中心由于保持编码器数据的电池没电了,导致伺服电机位置错误报警,换了电池后还是消除不了,伺服报位置出错,屏幕上AMP报警,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致电厂家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B:
设置原点搞定!

网友C:
首先手动机械位置回到零点,然后做系统归零处理即可

楼主:
编码器报警手动不了

网友D:
伺服上电池是绝对位置控制时断电后保存位置信息,所以电池更换后必须重新原点归零;

楼主:
怎么原点归零求指点

网友E:
你这个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电池就是用来保持原点数据信息的,一旦没电或者断电,需要重新建立原点。

网友F:
AMP报警? FANUC的系统?

网友G:
原点归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