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最近拿了一台三菱3U,英威腾1.5KW,昆仑TPC7062触摸屏,想做一个很基础的把三个东西联接再一起的程序
想了一下,这涉及有点广,移到PLC论坛交流

网友A:
先确认是通讯模拟量输出控制还是通过RS485通讯方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485通信

网友B:
PLC与变频器485通讯需加一块485扩展可选用FX2N-485或FX3U-485,PLC与触摸屏通讯用PLC编程口

楼主:
请到PLC论坛看回复谢谢

网友C:
plc和变频器通讯的话要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