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历史数值数据表,为什么不连续

楼主(2016-03-15):
台达触摸屏,历史数值数据表,为什么不连续。制作一个历史数值数据表,设置M0为历史缓冲区采样。M0出现一次采样一次。工作总数递增一个数,M0为ON一次,M0时间长度为100ms,M0采样周期为200ms,有时会出现漏记录,如图第05次没有记录。

网友A:
将M0的ON时间设长一点,或者直接周期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可以采集到,100次有2-3次采集不到

网友B:
是不是采样周期长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M0出现周期为3分钟一次,每次M0为1时,100ms

网友C:
问一下 台达加密 不进行解密 可以重新写入程序吗

网友A:
触摸屏跟PLC的数据交换有一个周期,你可以直接设置为周期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周期采样是时间采样吗?这样会多采样的。采样周期和数据出现周期不同啊。

楼主(2016-07-15):
没有人能介绍这个问题吗?

网友D:
别的plc 触摸屏也可能出现

楼主:
经检测,M0有多次导通现象。看不出来。用计数器查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