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自己设计一个鼓风机项目,希望和大家探讨一下(20160317)

楼主(2016-03-15):
最近拿了一台三菱3U,英威腾1.5KW,昆仑TPC7062触摸屏,想做一个很基础的把三个东西联接再一起的程序
例:在工厂里鼓风机进行空气流通。用RS485通讯
要求1.读取现实时间显示 2.可设置运行时间 3.可设置运行方向(正、反) 4.可设置运行速度(0-50HZ)
I0.0启动 I0.1正转 I0.2反转 I0.3停止
Q0.0正转 Q0.1反转
开头难有头绪,有编写过简单程序,但没有整合过这三个东西,关于英威腾,昆仑触摸屏也见识比较少,希望有人分享视频教学教程或者文件

楼主:
先拿PLC与触摸屏通讯来说吧,通讯操作过几次了,IP设置也会点,现在就是程序编程不熟悉,比如说要提取现实时间,我其实是想在PLC内编一段可设时间的,然后在操作时设置时间保存,然后与现实时间同步,并且当设置运行时间时可以据此进行类似定时器功能

网友A:
三菱什么时候叫I0.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电气图思维写的,其实没差别,这应该都看得懂吧

网友B:
昆仑TPC7062触摸屏用ModbusRTU通讯协议与变频器通讯就能满足要求,可以不用p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拿PLC与触摸屏通讯来说吧,通讯操作过几次了,IP设置也会点,现在就是程序编程不熟悉,比如说要提取现实时间,我其实是想在PLC内编一段可设时间的,然后在操作时设置时间保存,然后与现实时间同步,并且当设置运行时间时可以据此进行类似定时器功能
时间在人机里做更简单。毕竟字符型这类的plc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具体点,如在人机怎么取时间量

网友D:
被西门子洗脑过的脑残人士!!
三菱是X、Y,不要再脑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西门子洗脑过的脑残人士!!
三菱是X、Y,不要再脑残了
无需在意这种形式主义

网友E:
提取现实时间 我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