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CP1L与5台三菱F700变频器做RTU简易通讯,现在出现个问题:读变频器的频率时不知为什么5#的频率会在1#的显示频率的地址里显示一下再显回1#的频率,而1#的频率也会出现在2#的地址上显示一下,再显回2#的实际的频率,2#-3#,3#-4#,4#-5#都会有这种情况,而写运行命令,写频率都正常,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各位老师帮帮忙指点指点??

楼主:
我这循环读取,每个循环都会出现

网友A:
时序不对了,比如读1#时,1#的信息还没返回,您就发2#的读信息了。

猜的,没看到程序,只能是猜。

楼主:
我发程序上来能帮忙看看??

楼主:
我是用SFT指令做移位来读取频率数据,正常来说是读来一个再读下个的,不知哪出问题了,或者用别的什么方式来读好?

网友B:
同2楼猜的

网友B:
可能在W5.01处,W5.01是在D32355=0时置“1”
比如,读3#数据时,W40.02 ON D32355还是2#数据,待读命令发出有反馈后,才是真实3#数据。
在读的地方(459句),你试用@AND A640.01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谢谢指导!!!!我试试!!

网友C:
读取频率的时候,把从站地址跟你收到的频率对应起来,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