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用于改善西门子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及抑制谐波电流输出电抗器安装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可以减少马达的噪声及震动。当变频器与马达的联线较长时,可以抑制导线上的浪涌。

  在西门子变频器的输入侧可加以下选件:

  1)InputReactor进线电抗器,输入电抗器可以抑制谐波电流,提高功率因数以及削弱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压、电流对变频器的冲击,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都必须加进线电抗器。

  2)输入EMC滤波器,EMC滤波器的作用是为了减少和抑制变频器所产生的电磁干扰。EMC滤波器有两种,A级和B级滤波器。EMCA级滤波器用在第二类场合即工业场合,满足EN50011A级标准。EMCB级滤波器多用于第一类场合即民用、轻工业场合,满足EN50011B级标准。

  在变频器输出侧共有以下几种选件:

  1)Outputreactor输出电抗器,当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长度大于产品规定值时,应加输出电抗器来补偿电机长电缆运行时的耦合电容的充放电影响,避免变频器过流。输出电抗器有两种类型,一种输出电抗器是铁芯式电抗器,当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小于3KHZ时采用。另一种输出电抗器是铁氧体式,当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小于6KHZ时采用。变频器输出端增加输出电抗器的作用是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动机的导线距离,输出电抗器可以有效抑制变频器的IGBT开关时产生的瞬间高电压,减少此电压对电缆绝缘和电机的不良影响。同时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可以适当加粗电缆,增加电缆的绝缘强度,尽量选用非屏蔽电缆。

  2)Outputdv/dtfilter输出dv/dt电抗器,输出dv/dt电抗器是为了限制变频器输出电压的上升率来确保电机的绝缘正常。

  3)Sinusolidalfilters正弦波滤波器,它使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近似于正弦波,减少电机谐波畴变系数和电机绝缘压力

  串联电抗器的异常处理

  电容器串联电抗器一般采用环氧玻纤维多包封并联结构,根据安装场地的特点,采用三相垂直叠放,三相水平”△”和三相水平”-”型分布。

  南方地区变电站发生多起串联电抗器运行当中外绝缘层开裂现象,严重时已影响安全运行.在风调的组织下生产厂家和运行管理部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网调的组织下生产厂家和运行管理部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通过对比不同的运行条件和气候原因,查找发现因为电容器组是额定负荷运行,运行电流较大,正常运行中负荷电流达1000A,在这样大电流作用下,串联电抗器运行温升接近100℃,如退出运行时正遇暴雨天气,电抗器表面温度迅速下降,短时间内热胀冷缩的变化是造成串联电抗器表面开裂的主要原因.因此网调在工作要求中要求现场值班人员在天气突变的时候尽量少地改变电容器的运行方式。

  系统中曾经发生过串联电抗器过热着火的事故,原因分析,同样是因为电容器组运行负荷电流大,而遇有导体接头处接触不紧密,接触电阻过大时,造成过热,当超过纤维村料的燃点时,就会发生燃烧。

  串联电抗器的中间空心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它是各种鸟类筑巢的理想歇息地,大量的干草和树枝如不及时清理,它有可能造成电抗器的火灾或都接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