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型号SRH3899-6P 杭州全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www.hzqs.com   环道数:6环

电压:380VAC/240VDC  电流:每环10A

这个滑环是用在一个:“稀土永磁式直流力矩电机”上的。电机上安装了编码器。

请教大家:导电滑环两边的线是接在哪里的?

网友A:
没太懂,既然选滑环,滑环两侧绝缘支架上的线是外部接入的。。。

网友B:
是选择滑环?还是...?没看明白什么意思。选择滑环的话,直接把要求告诉供应商,由他给你配置。

网友C:
导电滑环就是做360度旋转设备使用的吧,两头的接线都是接固定的呀

网友D:
这些东西一般都有资料的啊!!

网友E:
楼主上个图啊!

网友F:
以前见过自制的(圆盘式),有接线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选择滑环?还是...?没看明白什么意思。选择滑环的话,直接把要求告诉供应商,由他给你配置。

手里有这个6环的导电滑环,设备改造上的,滑环是装在直流力矩电机上,但是以前没用过,也不懂滑环是做什么用的,两端的线都是6根,这滑环两端引出的线是接在什么设备或者元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东西一般都有资料的啊!!

不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选择滑环?还是...?没看明白什么意思。选择滑环的话,直接把要求告诉供应商,由他给你配置。

手里有这个6环的导电滑环,设备改造上的,滑环是装在直流力矩电机上,但是以前没用过,也不懂滑环是做什么用的,两端的线都是6根,这滑环两端引出的线是接在什么设备或者元件上。

问题就是:滑环两端引出的线通常是接在什么设备或者元件上?

网友G:
我们用导电环就是用来连接旋转机构中的信号

网友H:
绕线电机转子的接线不就是滑环引出的吗

网友I:
当然是用在旋转体内部与外部的电力 信号传输用的啊

网友J:
滑环上有端子的。

网友K:
滑环用于转动位置的电气连接

网友L:
旋转机构的信号连接静止机构部分,必须用温环或水银接触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旋转工作台,输入对应输出,软后看看他的允许电流,就可以使用了。比如在旋转台上的变频器输入线;或者其他的用电设备的电源进线等等。

网友M:
没用过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