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求优稳系统 流量累积计算程序或者公式?
现在要做个流量累积,求累积计算公式或者公式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要计量的是什么物体要说,还有用什么样的计量方式?

网友B:
使用寄存器存储+数据累加指令就可以了呀,瞎掰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网友D:
这个稳定要求看着不高,其实大的多了,还有要看你精度。流量不稳,波动特别大的话,估计一般的流量程序都会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