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电梯上的变频器,模块上的R点和P点上次开焊了(如图片)处理处理焊接上,用了5天,今天打电话说又报同样故障E02 E03,测量了没发现问题,求原因?老师指点指点

楼主:
是不是接电没处理好

网友A:
仔细看看,中间有个地方黑了

网友B:
看焊点,是接技术问题,焊接虚焊造成的。

网友C:
把焊盘和元件引脚处理好再焊接;
有不有过热等情况,有则一同适当处理。

楼主:
还有别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