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收到客户一台37KW神源变频器 上电显示POFF欠压,以前修其他国产机器大部分都是100V-1uf电容容值下降导致,更换即可,拆开机器后发现电容有容量下降现象,开关电源电解电容全部更换,故障依旧,把变压器次级+15V电压检车电阻由20K改为10K后,上电工作正常,直流母线电压监视510V,试机一小时后,正常交给客户,客户用了4天以后反应变频器运行报过压,拆机回来驱动板上直流电依然显示过压。寻求大神帮助,菜鸟显丑了。

网友A:
板子漏电吗,容易忽视啊。

网友B:
那个电阻减少得太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减少到15K  依然显示PO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应该不漏电问题

网友C:
你要看变频器显示菜单的母线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母线电压一直来回跳动

网友D:
先要查清楚是检测的问题,还是15V有短路了?15V电压是正常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15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