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现场维修

楼主(2016-03-15):
变频器现场维修的特点,一:路途远,维修风险大。所以出发前要准备好所有工具,所用备件。上门维修的一般都是功率比较大的变频器,以不显示为例,要考虑变频器不显示的各种愿意,要有各种备案,要按最坏的情况准备,即准备一套或两套线路板,尽量多带IGBT,整流模块与保险,有条件的可以带一个摇表。二:不方便。因去现场维修,有些东西不方便带,比如假负载,维修电源,示波器等。但有样东西一定要带,那就是检测模块的工具,比如一节电池。三:现场维修说到底就是一个字【换】,一个换字不简单,换之前要对变频器进行全面检测,检测要仔细,一个细节也不能漏掉,找出损坏器件,线路板,准确判断损坏部位。如是线路板直接换掉即可,如是炸机,就要对模块及整流,保险进行检测,一定要仔细,然后把损坏的器件换掉,电源板,驱动板直接换掉,可带回去修,恢复变频器。四:检查电机,最好用摇表测一下相间绝缘与三相对地绝缘。五:试机。这是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一步,一定要仔细小心小心再小心。一般分四步进行,1:先对变频器仔细检查测量一下,看看接插件插好没有,有没有不对付的地方,先通低压如没条件可先通220V电压给变频器充电,然后断电,再送380v电,观察变频器上电过程有无异常,若有已常迅速停机,若正常看变频器显示情况,显示正常后,启动变频器,观察其启动及升速过程,升到50HZ测量三相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停机然后断电。2:轻载试机,接上电机线,变频器送电,先设置一个较小的频率,比如10HZ,启动变频器观察其启动与升速情况,稳定一段时间,然后调到50HZ,观察其升速过程,正常后停机然后断电。3:实验正反转,变频器送电,设置一个较小频率,启动变频器观察电机是正传还是反转,如是反转修改内部参数为正传或改变频器输出线任意两相。4:重载试机。加上负载通电,先设置频率20HZ,启动变频器,观察其启动及升速过程,看升速是否平稳,若平稳把频率调到50HZ。继续观察其升速情况,升到50HZ后,运行一定时间看有无异常。若正常停机然后断电。变频器维修完毕。现场维修的要点:胆大心细,扎实,步步为营,准备工作要做好。

网友A:
上门维修变频器那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啊,况且好修的修好也不发收费啊。

楼主:
关于上门维修收费问题,要有手段呀,况且大多数老板都是好的,可以谈好再去,可以签个合同,可以先检测再报价,先收费,再维修,可以讲好价再维修,也可以先打钱再去维修,多退少补,总之办法很多,人都是讲信用的,活干好了还怕收不到款吗,况且老板大都是讲信用的,只要问题解决了,老板高兴了,钱会给的。我上门维修基本都能收到钱,只是极个别的收不到钱,人生总不能老赚吧,再说维修本来就是个良心活。回复1楼。

网友B:
大机器都是让别人推电,然后迅速断电,不管好坏

网友C:
谢谢楼主提醒啊  上门维修碰到的不多。去了也是拉回来修的

网友D:
楼主说的句句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