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选型有规律啊

楼主(2016-03-15):
在现场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临时电气选型。如何根据电机千瓦,来选择接触器和空开和线缆。我指的是直接启动且连续运转。有没有选择标准。电气元件以施耐德为样本吧。因为我们现场施耐德的多。

网友A:
估算的话,就是按电流来选,电压等级适配即可。电流的,电机的功率乘以2,再打一个小裕量就行了。直起也没事,都是短时间的,就按工作电流加工程裕量来计算即可。工程裕量就看工作制了,没有什么定式。想让他寿命长点,就多打一点裕量,想省钱就少打一点裕量。

网友B:
还有安装尺寸,功能等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C:
就以电机额定电流为标准啊,铭牌上有,没有就功率乘以2,开关接触器线缆按额定电流参照规格往上靠选择就行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根据电流选择多大接触器和空开

网友D:
空开接触器上都有电流标示,多大电机用多大接触器

网友E:
接触器空开比较容易选择。电流数都是固定那些

网友F:
直接启动留两倍的余量

网友G:
一般是额定电流的2被算

网友H:
刚开始你应该多用计算软件算算,慢慢的经验多了,就自然而然有思路了。

网友I:
通常都是按计算电流的1.2~2.5倍来选择负荷控制器件(开关、接触器、熔断器等)。

因为所有的元器件的额定电流已经包含了一定的余量,允许在短时间内可以超过额定电流的5倍左右的瞬间电流。

以接触器来说,它还有一个触点的“约定自由空气发热电流”这个参数,通常为额定电流的2倍以上,它指的是在超过额定电流2倍时才开始慢慢发热。

普通的C型断路器,10倍的额定电流才会瞬间动作,而5倍额定电流则要2~5秒后才会动作,D型的则加倍。

网友J:
接触器容量比额定电流大一些就可以,空开要考虑脱扣电流,电缆也要根据载流量来选择,所以电气选型都是根据设备电流来作为选择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