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想问一下大家,我这里有一台储板机,储板机每次上升/下降的距离大概4cm左右,储板机升降电机的转速为1420r/min,后面有一个减速比为80的减速箱。如果电机以工频转动的话,电机每次运行不到0.5秒就会停止。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变频器变频器呢?还是选用更大减速比的减速箱?

网友A:
电机每次运行不到0.5秒就会停止是什么情况说清楚点?电机停止与工频和变频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楼主看你的描述,电机运行0.5秒停止是和你的工艺流程有关啊

网友C:
大减速比的减速器+变频器
使用伺服更好,毕竟有位置控制

网友D:
变频吧 换减速箱不节能

网友E:
有变频器可以软着陆,刹车也更好。

网友F:
变频器不适合工作在很低的频率,不需要调速就不要选变频器,可以考虑气缸。

网友G:
看你需要扭矩和速度。

网友H:
如果都可以达到使用效果,就看成本。一般换变频比减速机成本要小

网友I:
更大减速比的减速箱和变频器才完美

网友J:
看具体要求,如果要求快速建议选用伺服电机,毕竟目前伺服电机价格不是太高了

网友K:
楼主在说一下具体的要求,0.5s是工频下的时间,变频器是不是说就大于这个时间了

网友L:
看你得要求咯,再看价格!

网友M:
变比是有点小的,选配的不太合理。

网友N:
楼主的意思运动距离太短,电机一转马上就停了,不知道要求力矩多大,小的话用步进电机不错!

网友O:
如果速度有余量的话哪个便宜选哪个

网友P:
那么少的距离最好用伺服电机。

网友Q:
楼主的意思是时间太短不好控制吧,那考虑一下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在工频下运行只需0.5秒左右就运动到位了。如果用变频器控制的话,时间也不会长到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和步进做做不到,PLC距离电机有100米

楼主:
回复 网友N:
做不到,距离太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问题是距离太长了,做不到

网友C:
100米做不到?问什么

网友R:
不用变频器好一些

网友S:
简单的方法就是1:换皮带盘,2:换8级电机,3或者两者结合

网友T:
想放慢速度,延长定位时间?那就用变频器呗,变频器可以对电机调速。用矢量控制能在5Hz实现额定转矩的驱动能力。这样转速就降低了10倍。还不够用吗?

网友U:
减速作用是加大力矩!如果是速度原因就得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