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这两天正在学习WinCC,本着learning-by-doing的原则,现学现卖,讲讲WinCC与S7-200 SMART怎么通讯。

首先,在S7-200 SMART里面给几个变量赋值备用

打开PC Access SMART,添加所连接的PLC

在PC Access SMART 添加PLC的变量

把添加的条目加入到测试客户端,然后启动测试客户端,可以在软件里看到PLC存储器里的数据

然后在WinCC中新建项目,打开变量管理器,添加OPC驱动,在OPC Groups通道单元上右键点击,选择系统参数属性
在条目管理器中,找到\\<Local>,打开,找到里面的S7200SMART.OPCServer

选择S7200SMART.OPCServer后,点击浏览服务器出现如下画面,选中所用变量,点击添加条目,,再点击完成,就可以把PC Access SMART里面的变量导入到WinCC中,然后新建一个画面,用IO域显示数值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改天分享个和S7-1200通讯的方法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CC里面有1200的驱动啊

网友A:
那么跟wincc通讯还是用1200的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00有点小贵

网友B:
这个有空要试试。关键现在手里没有smart,回去时间又太仓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亲测可用,要是有新发现欢迎互通有无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回公司的话一定要跟着楼主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BK7,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嘛

网友C(2019-03-01):
互相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