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PID 指令中参数群的 S+4 为积分时间 [0 - 32767(ms)] , 假如在这里整定 I 为 1.5, 那如果是在 FX1N 中使用 PID

指令, 因为 FX1N 不支持小数运算, 如果放大成15运算后再除10, 得到的也只是商,而且这样运算后的结果肯定误差很大,那么

此时是不是只能整定整数?

如果是在 FX2N 中使用 PID 指令, 可以用 FLT 指令转换成浮点数, 可是 FLT 转换成浮点数后是双字的, 可是 S+4 是一个字,

那又怎么办?难道也只能整定成整数?

网友A:
必须是整数

网友B:
只能用整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 在进行 PID 运算时的 P I D 必须是整数吗? 还是在 FX1N 2N 中只能整定 P I D 为整数, 在 3U 等系列在 P I D 可整定

为小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 在进行 PID 运算时的 P I D 必须是整数吗? 还是在 FX1N 2N 中只能整定 P I D 为整数, 在 3U 等系列在 P I D 可整定

为小数?

网友C:
PID该指令规定是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