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对焊机

楼主(2016-03-15):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对焊机,一次电源电流有多少,需要用多大的空开。谢谢了。

网友A:
图片,功率多大,没说清。

网友B:
根据功率和电压估算吧;
如果有铭牌或说明书,则更好。

网友C:
看下铭牌上会有标吧?

网友D:
1、没图没真相。2、看铭牌。3、没铭牌打开电箱看输入线路估算。

网友E:
钢筋焊接还是啥?
例如小锯片焊接的才几个千瓦,大的钢筋焊接几百千瓦都有

网友F:
根据机器上面的铭牌来看的

网友G:
看下机器的说明书吧
我同事的工地用的焊钢筋的堆焊机我看电源是6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