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有易能eds1000   11kw变频器不带负载运行到3hz跳E018,(U相输出缺相),检查输出实际正常,光耦为a3120与A331.
331的3脚应该为oc故障输出,3个光耦故障输出脚并联(哪怕有可能有关系,也不可能分出是哪一相),所以认为故障应该在电流检测电路,测量霍尔静态电压正常0v,送人tl072.  1脚7脚输出正常0v,把霍尔输出脚全接地也故障照旧,把072输出全对地也同样,驱动板就这样一级运放,把主板拿到人家正常 机器试机正常,实在想不通它的缺相检测在驱动板的哪部分,故障点在哪,请各位高手指教(实在找不出原因的话明天把人家正常的主板拿我的机器上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A:
有没有输出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9.03   改为  111,就好了

网友C(2018-04-04):
我也遇到这个毛病了,实在想不出他是怎么分出u相缺相的…

网友D(2018-09-30):
以前遇到过易能的变频器报输出缺相,咨询了厂家工程师,把故障屏蔽就好了,不需要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