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32M报错

楼主(2016-03-15):
今天到钢材市场去修一个控制柜,FX3U-32M的故障灯ERROR闪亮,查看了诊断是:6401,看看错误代码是程序和数不一致。可是打开程序看,竟有一行这样的程序如图。我感到很奇怪,有一行不完整的程序也可以运行?并能下载到PLC里吗?我问了客户,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今天在开机,就不能运转了。难道厂家是下的一个没有转换完整的程序吗?现在的报错是不是和这个不完整的程序有关。但是,我把这行不完整的程序删掉,在从新下到PLC里后,PLC的ERROR灯不亮了,PLC可以运行了。我就不明白了,这条程序是怎样出现的?客户说,这个生产线已用了将近两年了。

网友A:
我遇到过自耦定出现过2000多不的NOP,导致程序不能运行,删除后好了,原因不知。

网友B:
电池要检查下  不然还会丢程序

网友C:
存储器偶尔出现一个异常也是可能滴

网友D:
用指令表看看里面是怎么写的

网友E:
遇到过几次了 读出来有黄色的地方
plc正常运行

网友F:
这是一步无效程序   删除就会正常。至于怎么出现的你还得查查

网友G:
我遇到过一次 有一段程序全黄色 无法显示出来,可以肯定里面是有程序的 没了哪段就是不行。有点怪FX2N80MR 三年前遇到过。

网友H:
编译不知道是怎么通过的呀?

楼主:
缺少的是有程序的,看看程序步,367步到488步,少了121步啊。三菱的PLC看起来也是不怎么好的,信捷的PLC我有了不知多少台了,10年的都有,没有过程序步自动丢失的现象。要我说还是要支持国产,小日本的坚决不用。不忘国耻,牢记家仇。

网友I:
程序写进去的时候,用软件把部分程序隐藏了,你看不到的!

楼主(2016-06-18):
怎样可以看到被隐藏程序

网友J(2016-08-02):
在语句里对照再恢复看看哪里错了,再修改回来

楼主:
该程序用GX WORKS2软件可以显示出全部程序。

网友K:
我碰到过用GX读出来程序就不完整,用FX-GPwin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