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我在正在自学WINcc flexible软件,看到WINcc flexible 与STEP 7的集成部分进行实操时,在SIMATIC 管理器中创建HMI站时出现如图的告警,不乔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HMI站就是建不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的不是正版软件吧?好像是软件调用的错误

楼主: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B:
你先单独建一个hmi程序,再建一个step程序,搞好了之后,在wincc中执行在项目中集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笨,能不能麻烦讲的详细些,谢谢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操作“在wincc中执行在项目中集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的不是正版软件吧?好像是软件调用的错误
wincc flexble 2008 不用破解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新建一个项目,做好之后,如图操作,然后在出来的对话框中选择你所创建的step7程序,应该很清楚了!
建议还是先看看书,多操作操作,人家都提示你了,你还在问,把自己当小学生没什么前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您的方法进行了操作还是出现如图的情况

网友B:
应该是软件没有装好,卸载了重装,要是还不行,那就只有重新安装系统后再安装西门子软件了!西门子软件就是这样子的,没办法,,要不你把你的项目发过来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打开你的程序!要是不想传,就只能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
我把软件再重装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搞好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