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为什么双电控两位五通电磁阀可以起到自锁作用,为什么两边都有线圈就可以起到自锁作用?求大神哦

网友A:
我理解的意思是2位,只有两个工作位,不在这边就在那边,不能同时起作用,不知道对不

网友B:
两位五通换向阀中位机能决定的哦。

网友C:
双控两位电磁阀是靠线圈切换状态,而单控两位电磁阀一侧是线圈,另一侧是弹簧,当线圈失电后靠弹簧复位的。

网友D:
双电控也有中封形的,就是断电自复位,看用途了

网友E:
楼主:还有3位五通.......
还有带中封不带中封,你仔细看一下相关阀门知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意思是2位,只有两个工作位,不在这边就在那边,不能同时起作用,不知道对不
两位五通,五通指的是什么?一个电磁阀的所有的口?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有3位五通.......
还有带中封不带中封,你仔细看一下相关阀门知识
还有这个楼主别忘了功能不一样的

网友H:
因为没有弹簧,失电后不能回位。

网友I:
你可以看看样本,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J:
3楼正解

网友K:
阀芯来回顶啊 双磁头 没有复位弹簧 单磁头有弹簧所以断电自动复位

网友L:
两位五通是两个位置,两个线圈,只能靠线圈切换位置,所以断电后可以保持当前位置持续供气;
两位三通是两个位置,一个线圈,断电后恢复原来位置,也就是断气了;
三位五通是三个位置,两个线圈,断电后靠弹簧恢复中间位置,中间位可能保压,也可能直接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