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一台日业CM530小功率机器,上电,开关电源正常工作,继电器吸合,面板不显示,排除面板故障可能性,问题应该在主板上边!不知道有没大侠对日业的机器比较了解的,求赐教!

网友A:
很明显开关电源故障!查开关电源。

网友B:
一楼说的正确,就看你能不能修了

网友C:
主板上的电源看看 3.3V 和1.8V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板上边3.3V和1.8V都正常!

网友D:
回复 楼主:
CPU不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也怀疑CPU没工作,朋友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E:
你查看继电器信号是否来自CPU?以确定CPU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