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无线模块

楼主(2016-03-16):
把433MHz接收模块放置于金属箱体内  会不会影响正常通讯   如果会  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不能引出天线吗

网友B:
最好是将天线引出,保证传输质量。我是做这一块的

网友C:
天线引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就要开孔 会影响外观  如果直接将天线接在金属外壳上   可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影响外观  直接将天线接在外壳上  可行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试一下不就全明白了吗?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E:
我觉得不行,外壳容易触碰,触碰到会影响信号

网友F(2016-08-03):
其实你应该咨询带天线的控制箱是如何做防爆防护的

网友G:
天线引出吧,不然真的没法说靠谱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