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鬼?好奇怪啊

楼主(2016-03-16):
加湿器里面的这个小风机,样子好奇怪,第一次见识,电机居然还能做成这个样子。请教各位:这种电机的名称和原理

网友A:
是罩极式电机

网友B:
请度娘罩极电机的原理。

网友C:
电机原理一样,定子和转子分离出来外置,通过磁轭连接,这样制造简单容易也便宜了,反正使用场合要求也不高

网友D:
貌似见过类似的电机,好像也是风扇的。

网友E:
罩极电机,小风扇上面很多这样的。

网友A:
适用于低功率的家用设备

网友F:
以前万宝无霜冰箱里的风扇就是这种。

网友G:
头一回见到,平时没看到过,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H:
罩极电机,不需要电容,一般功率较小,最早的时候做换气扇小的都用这种电机;

网友I:
这个确实是不知的,乍一看怎么也不像个电机啊,今天学习了,,

网友J:
罩极电机,力矩较小,不好玩
现在完全淘汰了

网友K:
这种电机只有一个方向旋转,除非把转子倒过来装

网友L:
确实第一次见到  涨姿势了啊

网友M:
鼓风机也是罩极电机

网友N:
涨见识了,

网友O:
这种电机不用电容,造价也低,坏了就扔了。

网友P:
涨见识了,平常没太注意。

网友Q:
微波炉里的风扇就是这样的。

网友R:
还是度娘厉害什么都有

网友S:
确实小家电中有使用

网友T:
第一次见到,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U:
我见倒是见的多了,一直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今天才知道,学慢了
我们单位的水处理机头里就有这样的电机

网友V:
头一次见这玩意呀。。。。。呵呵,长知识了

网友W:
罩极式电机

网友X:
见过这样的电机 功率小

网友Y:
电机的基本类型

网友Z:
罩极电机,短路环位置决定转向

网友AA:
回复 网友A: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AB:
电磁炉里面常见

网友AC:
涨姿势了

网友AD:
还有用到,不要电容。

网友AE:
第一次见呀。

网友AF:
二极电机一对磁场。有短路环起动用

网友AG:
还有那样的电机,又涨姿势了!!

网友AH:
第一次见!!!!!!!!!!!!!!!!

网友AI:
罩极电机,风冷式冰箱的风扇就是这样。

网友AJ:
早前在国外进口垃圾中看到过。

网友AK:
这种电机用的太多了,如热水器排烟电机,无霜冰箱风扇电机  冰柜冷却风扇电机等等!

网友AL:
风冷冰箱里用的就是这种风机。

网友AM:
这种电机最大优点是结构简单,不需电容,缺点是体积大、效率低。因此只在微电机上使用,早期的家用电风扇都是罩极电机。

网友AN:
做维修这么久还真没碰过罩极式点机……

网友AO:
这种电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启动时给它一个相反的力转动,它就会反转。

网友AP:
早期的电唱机也是用此种罩极式电机。

网友AQ:
回复 网友F:
我忘记了什么冰箱,但这质量相当好,保鲜里好像叫除臭风扇吧,用了二十年以上哦,还能转

网友AR:
我也是第一次见,涨姿势了

网友AS:
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AT:
不用电容的啊,那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