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两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要同步调速,控制接线和变频器调试这么进行,请教前辈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模拟量外置电位器并接同步调节

网友B:
第一个变频器输出模拟量给第二个变频器就行了

楼主:
回三楼,那变频器设置呢,有什么要注意的,如果有点偏差这么调试

网友C:
是同速还是同步?

网友D:
如果是要求变频器的频率一致,我建议采用主从控制,就是走通讯,一台做主机,一台做从机,这样可以保证频率完全一致,像楼上说的用模拟量并联调速,速度难免会有偏差

网友E:
用同步控制器,可以上网搜下。

网友F:
使用同轴双联电位器

网友G:
这俩负荷之间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回各位前辈,是同步,因为两个电机变速不一样,电电机负荷也不一样

网友H:
加减速时间要一样,频率给定也要一样。

网友I:
要用同步器了吧  电机加编码器  尽量减小同步误差

网友J:
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单轴双层电位器

网友B:
如果是较粗燥的速度基本一致,完全可以用一台变频器输出控制另一台速度,如果需要高度同步的话建议选用伺服电机加编码器

网友L:
是呀,传动的控制,同步有两种概念,其一是两电机转速同步,这种同步只要保证两电机的转速一致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同步,叫位置同步,也就是两电机转角同步。这是比较严格意义的同步控制。

速度同步,方法很多,都可以尝试,而两电机的转角同步,要求必须要有高速的运算和通讯能力,良好的控制性能才能实现。一般角同步控制需要由伺服模式的控制加高速同步工艺卡(软件或硬件)才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