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断路器控制下的设备,绝缘,相间阻值,带的负载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有哪位高人能指点迷津啊!!!

网友A:
多大的断路器;
可继续观察负载情况(含线路等),并判别是否断路器本身问题。

网友B:
带漏电的开关吗?

网友C:
问题没说清楚,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什么负载,说清楚大家才好帮你嘛

网友D:
你确定断路器以下都没问题,那问题就是断路器了

网友E:
什么负载?

网友F:
如果条件允许,更换断路器

网友G:
断路器本身温度高吗

网友H:
是抽屉式还是、、、、。是配电屏总的断路器

楼主:
abb的 125a的断路器   后面带控制柜和伴热带   电感性负载都不怎么大,也就是几百瓦
怎么判断是否是断路器的问题啊

网友I:
负载拆掉,还跳就换断路器!

网友J:
先换一个断路器,还跳找规律解决之

网友K:
断路器多大的?负载电流多少?

楼主:
不是单一的负载,只能大概算一下大约是40a吧!  而且大部分都是电阻性负载,对地绝缘性也用摇表要过了
 最主要的是没有什么固定的现象

楼主:
我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断路器了,等一等看看会不会再跳了

网友L:
125A的断路器,电流如果小于或等于125A那是不会跳的。那可测量一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M:
是否过载了,或者断路器本身质量不好了!你其他都查了,也许换个新的断路器就解决了!

网友N:
换一个新的断路器试一下啊。

网友O:
楼主换了新的,那再观察下吧,如果还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不是断路器的问题了,那就要好好查下了。但我认为是断路器的问题。

网友P:
你可以测一下断路器每相进出线间电阻,很可能某相接触不好导致热断。

网友Q:
多大的断路器,后面没有问题,可以换一个断路器试试

网友R:
换了那就再观察观察吧,估计是断路器的问题

网友S:
查找跳闸原因:欠压、过流、过压、过热、.....
以上几点排除就是断路器性能劣化

网友T:
几百瓦的负载电流能达到几十A,楼主负载是什么啊

网友U:
是不是超载过热呢

网友V:
有的断路器坏也是这样

网友W:
换个断路器试试

网友X:
据我的经验还是负载的问题,有时接地或短路。

网友Y:
测几次电流看看有没有波动,是不是负载有时候瞬时电流过大

网友Z:
也有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AA:
在断路器跳闸以后触摸下断路器两侧等温度,或者打开断路器外壳看看断路器触点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