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自动化控制

楼主(2016-03-16):
我是一个初级低压维修电工。现在很多的设备都带有PLC,伺服和变频器驱动。我也没有师傅带,很想学些这方面的知识。想请教下各位大师自动控制这些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A:
多来工控网学习,工作中有不懂的,发帖请教定有高手解答。

网友B:
首先确定你工作中接触的plc型号,然后到网上查找资料。然后了解plc工作原理;工艺流程你肯定知道,可以自己试着写程序运行,达到工作的要求。

网友C:
多看点相关书籍,并有实操就学得快

网友D:
中华工控网就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楼主:
我想大致了解一下一台设备的自动化控制箱的电器原件的逻辑关系。好比PLC,变频器,触摸屏等输入输出关系。

网友E:
上网学理论,
公司有硬件拿来实验。

楼主:
我对自动控制就是比较差。以前搞设备二次线路就基本可以了。现在就落伍了。

网友F:
如果有继电器电路的控制基础,那就好学PLC的基本逻辑控制,学习用PLC实现这些基本的逻辑控制,数据运算,然后再学些模拟量、定位等复杂的功能。

楼主:
可以请假一下你是不是PLC的输入是触摸屏给的信号,输出是给的负荷。好比接触器等呢?

网友G:
自己动手实践最重要

网友H:
多动手,多实践。

网友I:
多来论坛学习

网友J:
还是要看基础的,起码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行的,从自己最容易接受的开始,再就是用到什么学什么。。。

网友K:
别学了,太累。

网友L:
理论加实践

网友M:
你可以看看这位小哥是怎么学习的 我是怎么学PLC的

网友N:
多来论坛交流,没必要去培训班

网友O:
有基础相对好入手一些,选一个类别先熟悉,别太着急。

网友P:
先找对应元器件的产品手册看看,了解产品特性再找机会实践实践,慢慢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