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如题,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是的话,引起过热的原因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电机过热,负载重电流大,三相不平衡,散热不好。

网友B:
频率过低会使电动机铜损增加,转速、效率和功率因数降低,加速电动机的绝缘老化,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C:
低了风扇转速慢发热,高了电流大发热。

网友D:
用变频电机,比较不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变频电机,比较不会。
也与负载类型有关系

网友F:
有些电机散热风扇是直接连着电机轴的,当频率低到一定的时候,风扇就起不到散热作用了

网友G: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调速低速时会比正常时热,需要外加风扇。

楼主:
那提高频率呢?比如额定50HZ的提高到60HZ,应该也会引起过热吧?

网友H:
电机只有负荷大或者散热能力降低才会过热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频率过低会使电动机铜损增加,转速、效率和功率因数降低,加速电动机的绝缘老化,缩短使用寿命。
频率低了,散热会降低很多

网友J:
高频还好点吧,风扇强制散热还能跟上,低频的话电机散热跟不上,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独立的。话说我们家的变频电机的风扇好像还没检修呢哈

网友K:
肯定会呀。

网友L:
如果是变频专用电动机,它的冷却风扇是单独供电源的

网友M:
就跟你吃饭一样,吃的合适就舒服

网友N:
得看是什么电机了

网友O:
普通电机低频最明显的就是风扇起不到冷却作用了。

网友P:
提高频率或者降低频率,改变的是电机的转速,不是温度,能够影响电机温度的只有电流,电流越大,电机的发热就越重。如果是自冷(电机的风扇随电机转速同轴),那在低频下载荷一定,就可能导致电机发热严重,而高频时,风扇的转速也高,散热会更好,但高频时,电机电流不能维持不变,否则电机过载,还是会发热严重。

关键看电流,电机电流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铭牌数据。

网友Q:
没错!
过高过低都会发热!

网友R:
回复 楼主:
普通电机不建议长期工作在超频状态,实在要用就要多观察电机是否发热!

网友S:
要看前提条件怎么样的,一般情况,频率高,转速高;温度高的直接原因是电流高。空载-转速高-电机扭矩小-电流小-温度低,负载大时相反;调频可能会引起运行电流大小变化,所以温度也会变。

网友T:
回复 网友D:
那需要一个外部风扇

网友U:
是的,温度会升高的

网友V:
只要在电机铭牌允许范围内影响不大,

网友W:
是的不能高于电机额定
过低电机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