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请问:电机没有铭牌了,怎么看功率和转速?

网友A:
找到以前的设计图纸或找以前设计和施工的公司看有没有保留的图纸可以查到。
都找不到的话只能自己想办法测电流和转速了。

网友B:
没有测转速的拆开看绕组画出绕组图就知道几极的
功率测电流也能估算

网友C:
搞个测速表测一下,电机空载量一下电流,能估计出电机功率!

网友D:
2楼的可以,
只要不怕麻烦。

网友E:
可以测量满载时电流和用转速表测转速。

网友F:
那只能开机实测一下了。

网友G:
手持的转速表可以很容易测出转速;

网友H:
功率只能接上电源测算.。转速很好测定,找个毫安表,或是指针万用表调到毫安档,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把电机转一圈,看指针正向跳动的次数乘2,就是级数,知道级数就应该知道近似转速了吧?

网友I:
或者根据电机尺寸(中心高等),估计型号以后查手册,结合其他情况核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功率只能接上电源测算.。转速很好测定,找个毫安表,或是指针万用表调到毫安档,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把电机转一圈,看指针正向跳动的次数乘2,就是级数,知道级数就应该知道近似转速了吧?
本人认为此答案最佳,既增加动手能力又普及了电动机的理论知识。

网友K:
不知电机外形多大,大概多少千瓦的,如果不是几十千瓦的那种庞然大物,只是小电机,可以通电测量一下堵转电流,就是转动以后想办法制动转子瞬间停止,这时的电流已经超过额定电流了,根据电压就可计算出功率,额定功率就是小于这个计算出来的近似功率,注意堵转时间要短否则。。。后果概不负责;转速最简单就用转速表呗

网友L:
拆开看线圈个数。。。

网友M:
公司不可能没有同一型号的机器了吧,看看就好了吗。

网友N:
弄个转速表测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功率只能接上电源测算.。转速很好测定,找个毫安表,或是指针万用表调到毫安档,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把电机转一圈,看指针正向跳动的次数乘2,就是级数,知道级数就应该知道近似转速了吧?
本人认为此答案最佳,既增加动手能力又普及了电动机的理论知识。
谢谢!太好了!

网友O:
对照同型号机器或者同外形电机查看并用空载电流验证;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功率只能接上电源测算.。转速很好测定,找个毫安表,或是指针万用表调到毫安档,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把电机转一圈,看指针正向跳动的次数乘2,就是级数,知道级数就应该知道近似转速了吧?

有时间也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Q:
根据绕组可以看出几级电机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功率只能接上电源测算.。转速很好测定,找个毫安表,或是指针万用表调到毫安档,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把电机转一圈,看指针正向跳动的次数乘2,就是级数,知道级数就应该知道近似转速了吧?
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怎么接
如果是标笔,表不会烧了吗?
没这方面经验,请给个图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功率只能接上电源测算.。转速很好测定,找个毫安表,或是指针万用表调到毫安档,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把电机转一圈,看指针正向跳动的次数乘2,就是级数,知道级数就应该知道近似转速了吧?
本人认为此答案最佳,既增加动手能力又普及了电动机的理论知识。
既然认为最佳,给个图呗----实在不能理解怎么接

网友S:
拆开看线圈

网友T:
功率用卡表卡估算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功率只能接上电源测算.。转速很好测定,找个毫安表,或是指针万用表调到毫安档,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把电机转一圈,看指针正向跳动的次数乘2,就是级数,知道级数就应该知道近似转速了吧?
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怎么接
如果是标笔,表不会烧了吗?
没这方面经验,请给个图
注意:测的时候电动机不要接电源!

电动机本身会有一点剩磁,旋转的时候会发电,这个方案就是利用这一点来测级数的。如果电动机闲置很久了,可以先接个电源充一下磁就可以了。

网友U:
8楼和9楼结合起来就行了。先确定电机的极对数,知道它的额定转速范围;在通过机座号和中心高查到它的功率(异步电机的产品手册)。

网友V:
测转速换算到极数,测中心高。一般知道极数与中心高,查电机手册就知功率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H:

网友W:
通过电机的尺寸查表可以查出来

网友X:
引用 网友H:
功率只能接上电源测算.。转速很好测定,找个毫安表,或是指针万用表调到毫安档,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把电机转一圈,看指针正向跳动的次数乘2,就是级数,知道级数就应该知道近似转速了吧?
学习了,原来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Y:
无牌电机的容量,测得空载电流值,乘十除以八求算,近靠等级千瓦数。

网友Z:
8楼和9楼的方法可以使用。

网友AA:
上网查一下,用指针式万用表就能测出电机的正常转数,至于……功率和额定电流就只能估算了,测一下电机的轴径,和中心高,查一下表

网友AB(2017-12-02):
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的极对数来确定电机级数跟大概转速,上电测量电流确定功率。

网友Y:
可以根据口诀来推算电机的额定功率:无牌电机的容量,测得空载电流值,乘十除以八求算,近靠等级千瓦数。比如电机空载电流是2.5A,则电机容量=2.5A×10÷8=3.125,所以推算电机的额定容量3kW。

网友Y:
转载:拆开电动机接线盒的六个接线端子用万用表找出其中一个绕组,把万用表置于毫安档,面对电动机风叶顺时针转动一周(要求中间不能停顿和要转足一周)观察万用表针摆动几次,指针摆动次数就是磁极对数。然后由公式n=60f/p计算。 n为电机转速, f为我国电源频率采用50Hz, p则为电机极对数。

网友AC:
电机1拆机看绕组线圈分布图可以看出来是几级的,功率可以量铁心长度,中心高,这些店里都是有国标的就好比Y132M-4是7.5KW的铁心长度150-170,Y132s-4的是5.5的,铁心长度110-115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H:
功率只能接上电源测算.。转速很好测定,找个毫安表,或是指针万用表调到毫安档,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把电机转一圈,看指针正向跳动的次数乘2,就是级数,知道级数就应该知道近似转速了吧?
这种方法,如果电机没有通过电,电机内部没有剩磁是没有用的,这种方法只适合通电运转过电机

网友AC: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功率只能接上电源测算.。转速很好测定,找个毫安表,或是指针万用表调到毫安档,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把电机转一圈,看指针正向跳动的次数乘2,就是级数,知道级数就应该知道近似转速了吧?
表针接在电机的两个接线端子上?怎么接
如果是标笔,表不会烧了吗?
没这方面经验,请给个图
你只要测一相就可以了,这方法就是利用磁极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