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查手册,提示风扇故障。
可是,这个变频器是0.7KW,原本就没有风扇!
原机送来,测炸模块(IGBT部分),经检查,V相门极回路并联的一个100欧姆电阻开路。换模块,换电阻,结果有以上现象。

网友A:
这是因为,在初始化过程中检测到了报警!要想知道是什么报警,方法:关电后,立即再送电!(在论坛学的,没实践过,供参考!)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补充:换模块和门极电阻后,上电显示正常;空载运行,报H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在初始化过程中检测到了报警!要想知道是什么报警,方法:关电后,立即再送电!(在论坛学的,没实践过,供参考!)
二楼方法可行我试验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上电报警,是运行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电正常,运行报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检查驱动部分或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驱动部分或模块
模块没问题。
查报警记录,为ERR02,是过电流。
驱动和电流检测都有可能。

板子上有2个7840,1个082C。
U\V相输出各串1个R006de电流检测电阻,各自送往7840。
看不出来082C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TL082是处理来自7840的两路信号的呀!先查7840的输出电压,正常的话再查082的两路输出信号。估计结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TL082是处理来自7840的两路信号的呀!先查7840的输出电压,正常的话再查082的两路输出信号。估计结果就出来了!
好,有空再测下。

网友D:
先检查下开关电源,确定没问题再顺着电流检测到驱动小板查吧!遇过不少这样的,很好处理!

楼主:
故障已查明,不是UVW输出电流检测电路的故障,而是由于IGBT炸管殃及驱动芯片TLP350,芯片坏。更换后,OK!

网友E:
回复 楼主:
炸模块故障 换模块之前 要清理驱动电路的光耦部分的 你不检测清楚就上模块 不怕炸了新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模块故障 换模块之前 要清理驱动电路的光耦部分的 你不检测清楚就上模块 不怕炸了新模块吗
哈哈。。。应该是这样。
但是,驱动芯片不吹下来不好测啊!输出管脚6、7脚,除非对电源正或对电源负击穿短路。如果没有击穿,怎知好坏?
坏的IGBT取下后,上电测驱动芯片的输出波形?一系列报警。没有一点资料。
上IGBT后,在其直流供电间串接灯泡或加低电压?一体化模块,三层电路板,不好断开供电端,理论上如此,实际操作不了。

一切的关键,还是缺乏电路图资料!

今后,遇到IGBT炸模块伴随门极串接的几十、几百欧姆的电阻烧断的故障,不要犹豫,换电阻、换模块自不必说,干脆连同这一路的驱动芯片也换掉!

楼主:
汇川MD280变频器的过电流检测,分2个部分:一是UVW输出过电流检测,由串接在UVW输出的小阻值电阻、A7840、TL082C等电路组成,主要用于检测输出过电流;二是由U11(光耦)等组成的上臂管压降检测电路,主要用于检测IGBT及其的驱动是否正常。
注意,U11在上臂驱动TLP350旁边。检测结果通过它送往CPU。
通常报过电流时,可通过检测这个光耦的输出变化来判断是哪一种过电流故障:上电后,测该光耦的输出端2端电压,应该为2-3V,运行,如果此电压变为0V,且报过电流,基本可以认定驱动电路或IGBT故障,而不是UVW过电流检测故障。
当然,也可以直接检测082C的输出端电压,来进行判断:正常时,TL084C的2个输出端对地电压应该是0V,一旦此电压升高到几V,应该是UVW过电流电路故障。

网友F:
我是这样维修的,一般炸模块后,取下模块,不装新模块,检查驱动电流后,屏蔽报警,先测触发脚负压,后模拟运行,看触发脚波形正常后,取消屏蔽报警,再上模块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5hz,20hz,50hz).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是这样维修的,一般炸模块后,取下模块,不装新模块,检查驱动电流后,屏蔽报警,先测触发脚负压,后模拟运行,看触发脚波形正常后,取消屏蔽报警,再上模块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5hz,20hz,50hz).

是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完全正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汇川MD280变频器的过电流检测,分2个部分:一是UVW输出过电流检测,由串接在UVW输出的小阻值电阻、A7840、TL082C等电路组成,主要用于检测输出过电流;二是由U11(光耦)等组成的上臂管压降检测电路,主要用于检测IGBT及其的驱动是否正常。
注意,U11在上臂驱动TLP350旁边。检测结果通过它送往CPU。
通常报过电流时,可通过检测这个光耦的输出变化来判断是哪一种过电流故障:上电后,测该光耦的输出端2端电压,应该为2-3V,运行,如果此电压变为0V,且报过电流,基本可以认定驱动电路或IGBT故障,而不是UVW过电流检测故障。
当然,也可以直接检测082C的输出端电压,来进行判断:正常时,TL084C的2个输出端对地电压应该是0V,一旦此电压升高到几V,应该是UVW过电流电路故障。

从图中看,U11不像是检测用的。我猜是不是制动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制动电路。

网友H(2020-07-05):
回复 网友C:
敢问什么道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在初始化过程中检测到了报警!要想知道是什么报警,方法:关电后,立即再送电!(在论坛学的,没实践过,供参考!)
这是什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