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高手

楼主(2016-03-16):
台达dvp-ES2有两个485口,同时通讯,com2接电流模块,com3接3台英威腾变频器,单独使用com2一个485通讯我会做程序,同时使用我不会做通讯程序,求高手指教??我的微信yinbingzha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dvp-ES2有两个485口,同时通讯,com2接电流模块,com3接3台英威腾变频器,单独使用com2一个485通讯我会做程序,同时使用我不会做通讯程序,求高手指教??我的微信yinbingzhan
可和我联系,一起交流QQ149034219

网友B:
它们是独立吧 会互相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费的请就不要回复了

网友C:
com3口好像只是com1的485扩展,只能用于slave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说的肯定嘛?

楼主:
两个485口能同时使用吗?

网友C:
com1,com2都可以当主从,当com2做slave模式时程序中不能有通讯指令。一般应用时com1,com3做从模式,但com3不能和com1同时监视程序运行。
楼主既然用com2口当master模式读取电流模块为什么不一块读取变频器?

网友C:
台达的EH系列只有com1,com2两个通讯口,如果文本触屏与plc的距离超过15米就必须采用485方式传输,这样就得外加485通讯卡(200元左右),es2系列直接增加了这一通讯方式,这就是com3口。

网友D:
电流模块与英威腾变频器不是一样的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做了程序,运行反应比减慢,能帮我改进一下吗?留下联系方式好吗?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采集模块单独用com2通讯正常,变频器用com2也正常,两套程序组合一起我就不会了,求帮助!!!

网友E:
设置好从站地址,一个通讯口就可以读取!
不过数据刷新会稍慢罢了

网友C:
你既然做了程序能够同时读取模块和变频器数据就说明程序是正确的。
速度慢与设备的硬件及布局关系很大,与程序关联不大。
1433519929

楼主:
谢谢大家的思路,公用com2成功,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