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用重量传感器给FX1S,需要加什么外接模块?
我看很多称后面有个com口,那个是连什么的?

网友A:
重量传感器输出什么信号?再决定需要加什么外接模块。

网友B:
首先看你的传感器过来的是什么信号,然后选择对应的配件
另外如果是加扩展模块,FX1S是没有这个扩展能力的,FX1S可以加一些功能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重量传感器给FX1S,需要加什么外接模块?
我看很多称后面有个cpm口,那个是连什么的?
难道是通信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重量传感器给FX1S,需要加什么外接模块?
我看很多称后面有个cpm口,那个是连什么的?
比如MODBUS RTU协议或者自定义协议?我之前到是做过FX1S加了一个485BD和称重模块通信,你这不会是模拟量方式?!

网友D:
先搞清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如果是模拟电压、那么FX1S没扩展,但可以加FX1N-2AD-BD板;
要不就是加一个FX1N-485BD用通讯了;
别的方式FX1S就没能力来扩展实现了;

楼主:
不同的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不一样吗,我以为都一样的,以前只是用过,还真没设计过,好汗

网友E:
我经常用到称重传感器  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信号流程

称重传感器---称重变送模块---模块的输出信号
可以选择通讯或者模拟量都可以

我们常用的是通讯,因为经常都是几组称重信号

精度的话,模拟量的没有通讯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经常用到称重传感器  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信号流程

称重传感器---称重变送模块---模块的输出信号
可以选择通讯或者模拟量都可以

我们常用的是通讯,因为经常都是几组称重信号

精度的话,模拟量的没有通讯的高
那么模块的输出信号是什么?是0~10v电压信号吗

网友F:
232或者485bd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经常用到称重传感器  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信号流程

称重传感器---称重变送模块---模块的输出信号
可以选择通讯或者模拟量都可以

我们常用的是通讯,因为经常都是几组称重信号

精度的话,模拟量的没有通讯的高
那么模块的输出信号是什么?是0~10v电压信号吗
0~5v  0~10v 0~20ma  4~20ma 任选

网友G:
现在FX1S好像淘汰了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FX1S好像淘汰了吧,楼主
买的二手的,当作学习过程中的试验,不是真正生产用
先从简单的学起

网友H:
楼主传感器应该是模拟量的一般为mV的的,需要变送器变送为mA或V的

楼主:
买了个485bd,又要学通信了,好多不懂,大半夜还在看书呢

网友I:
可以多学些东西啊!

网友J:
通过干中学,学中干,领悟得才能快,才能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