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求PLC输出脉冲程序!

楼主(2016-03-16):
求大神帮助S7-200,I0.0口输出脉冲的程序,驱动步进电机的梯形图!谢谢

网友A:
简单的用PWM向导就行了

网友B:
用map库也可以

网友C:
用向导做可以吗。。。

网友D:
楼主是晶体管的么,还有不是Q吗?怎么I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是的,Q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能抽工夫帮忙给个梯形图码?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向导完成后调用子程序就行了。
连这点都不愿意去尝试的人,就算别人给你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刚才自己试了下,可以了

网友E:
先自己做吧,到时候遇到问题再来问吧

网友F:
首先自己玩,实在没辙了在求助人家你会发现进步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大,这个程序是可以在Q0.0(PWM向导设置为Q0.0)口产生脉冲的吧?但是电机还是驱动不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软件有问题吗?

网友B:
看看脉冲有没有
剩下就是线的问题了

网友G:
连线方式是这么样的,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

向导什么的都设置好了,Q0.0的信号灯也按照PMW指令设置的时间闪烁

可电机就是死活不来,我接的是共阴极接法 没错啊

楼主:
我的弄好了,是不是设置PWM向导时周期是毫秒?改成微秒试一下,

网友H:
驱动器加电阻了么? 还有西门子的步进,脉冲+ -接线是相反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是我用错电源的可能  我用24V就可以  用5V就不行   太奇怪了

网友I:
我有工程案例,需要请联系QQ1795307598

网友J:
i0.0是输人入!个人认识定位控制还是不用200更简单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