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一台上海格力特5.5kw变频器驱动离心风机,加速正常,一旦想调低转速就报过压故障,将减速时间增大到200s也不行,是不是得加刹车电阻?

网友A:
负载惯性大的话加个电阻试下;

网友B:
是风机惯性太大了,电机降速太慢跟不上变频器降频的节凑,是该加制动电阻

网友C:
设备是新的吗?测一下母线电压是否正常,或换一个单机试一下。

网友D:
制动单元,刹车电阻

网友E:
加上吧,这个又不贵

网友F:
5.5KW的应该用不上制动单元,加制动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加个电阻吧!

网友H:
看看你变频器上面可不可以直接接制动电阻。

网友H:
按说5.5的变频器应该自身带制动电阻的,看看是不是制动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