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父帮帮忙。

楼主(2016-03-16):
我们厂并条机FA322用的是艾默生EV2000的变频器,前几天模块炸了,送到附近的维修点,师父看了下说维修要2000多元,我们觉得太贵,想买新的,全新的EV2000,7.5kw要5千多,我想问下,能用其他品牌变频器替代吗,变频器和台达的PLC有通讯,就两根线,频率是通过总线由plc里的参数控制的,就是说有什么牌子的变频器通讯协议和艾谋生的一样,直接替换。

网友A:
这个估计不太现实,也可以改PLC程序,如果自己不会改再请别人的话你还是买原型号的变频器吧

网友B:
呵呵;那没办法了,只能换原来的型号;除非你水平高,可以重新做PLC与其它品牌变频器的通讯;

网友C:
买备件吧。即使通讯协议对了,各个变频器的参数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D:
这个估计不太现实,,这个找之前的谁编的程序。。或者自己读取程序修改。。

网友E:
FA322并条机带不带自调匀整? 带不带自动换筒? 我这里有FA322并条机台达PLC+台达变频器程序。

网友F:
正常不会这么高的价格

网友G:
所以个人觉得还是点对点的好

网友H:
自己买模块换啊。

网友I:
不现实,就是同型号的变频器也要设置以后才能使用。

网友J:
这个恐怕挺麻烦的,联系厂家的话肯定让你买新的,再加上现场维修的费用。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可以自己改动(前提程序没有设密码),但是时间上可没有保证。

网友K:
台达配艾默生的变频器:原来的设计人员铁定被驴子踢了......
台达PLC配台达变频器最佳选择

网友L:
还是买一个一样的吧

网友L: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扣我积分如果这也叫灌水我只能无语了

网友K:
首先看一下程序是否可以读出来,然后你就可以改用台达B系列变频器稳定可靠的控制了,且变频器也就是2400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带自调匀整和自动换桶,PLC也是台达的,是2007年买的,你有程序,能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