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问过三菱技术服务几次,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他们说这个是工业以太网规定的,我百度了一下,也查不到。

请问Q系列PLC中以太网设置里面二进制码和ASCII码通信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过三菱技术服务几次,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他们说这个是工业以太网规定的,我百度了一下,也查不到。

请问Q系列PLC中以太网设置里面二进制码和ASCII码通信的区别???

阿拉伯数字2,如果是二进制码的话就是 0000 0010

作为ASC字符码时,它的ASC吗为16进制数32,也就是10进制50,转换为二进制就是0011 0010

你看出了数字2在不同状态下的差别了没有?

楼主:
我之前做的都是选择二进制码通信,有些下位机像视觉,要用ASCII码通信,在PLC当中先把要发送的数据转换成ASCII码再发送,
接收过来的数据要在PLC当中写程序转换过来。

你是说选择ASCII码的话,PLC会自动把一个个字节转换成ASCII码再发送,不用写转换成ASCII码的程序,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ascii通讯,就直接行了,不用来回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