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我曾经维修一台钢化玻璃生产线主风机280KW变频器,逆变模块全部炸掉了,从拆机过程看,此机好想被人修过,换掉全部模块,维修线路板,恢复变频器,低压试机,高压试机正常,接电机试机正常,加载试机也正常。送去客户工厂安装到生产线上,通电试机空载正常,接上电机与负载,手动试机正常。自动试机,打到自动启动变频器,变频器升速先升到15HZ做待速运行,等玻璃已到,风门全开,变频器快速升到50HZ做全速运行,达到规定时间,变频器运行频率由50HZ降到40HZ进入冷却阶段,达到规定时间,变频器运行频率由40HZ减速降到15HZ做待速运行,等待下一个周期到来。不知什么原因变频器老是由40HZ降到15HZ的过程中过压保护。【待速过程中风门是关的】我吧减速时间延长不管用,让操作工修改工艺时间,也不行,想不出好办法,求助各位老师。

网友A:
加个制动电阻试试

网友B:
增加制动单元或者整流回馈单元,把风机减速过程中产生的电能消耗掉!

网友C:
制动单元有吗,在减速过成中,电动机有一个反向电势,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要加制动单元把反向电势所产生的能量消耗掉。

楼主:
没有制动单元,变频器送修之前一直就这么用的,已安全运行两年多,这次变频器维修后不知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延长减速时间也不管用,客户不同意加制动单元,不知是否与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D:
【待速过程中风门是关的】

问题就在这,关风门属于轻(降低)负载,而降低频率也是降低负载,轻负载就容易发生过电压。
由此看来,你关风门纯粹是多此一举,没事找事。

你把风门打开,再降低频率,可能就不会过电压了。

楼主:
谢谢5楼老师的指点。可是玻璃生产线的工艺就是这样,原来就是这样用的,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此故障。也许老师是对的。

网友E:
变频器应该有一个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激活这个控制器,可以自动控制直流母线电压保持在一定范围,不会报过电压故障。另外减速过程到底是多长时间?斜坡时间延长不管用?好像不应该呀。

网友D:
尝试一下,加装一输出电抗器,电抗器有抑制电压突变的作用。

楼主:
减速时间原来是120秒,现在改成300秒甚至更长的时间也不管用,客户换了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就没事。

网友F:
检查一下过压检测电路,另外就是触发脉冲你测一下波形,跟正常变频器有啥区别

楼主:
过压检测电路应该没问题,我曾经换了一块新电源板,脉冲波形及保护正常。

网友G:
重新设一下补偿电压试一试

网友H:
监测变频器显示的母线电压是多少?这样才能说明检测电路是否正常,是否母线电压升高。

网友I:
电容衰减,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