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星角启动时,MCS接触器这种接法的用意在哪里?

楼主(2016-03-16):
(无正文)

网友A:
任意一根线断了依然是把电机接成星形了,就是为了防止断线,你仔细分析一下便知

网友B:
煤矿提升机的TKD电控系统的切电阻接触器就这个接法

网友C:
这个维修电工书有。。。有详细的介绍。。没事多看书

网友D:
应该是星点接触器触头有一个不良的话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E:
一楼真理 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F:
这个星点接法非常好,做了那么多星三角降压启动都没想到这高招

网友G:
在水阻柜见过类似的接法

网友H:
应当如1楼和5楼所说,提高可靠性。

网友I:
以前有一贴有提到这种接法,还上有实物图。接触器触点烧坏或断线还是正常星点连接。

网友J:
这个创意看似简单,但只有高人才想得出吧。等于每相线端与星点作了两处接点,可靠性提高一倍

网友K:
断一根还是星型接法,双重保护。

网友L:
学习了学习了。以前都 没认真想过这个哦

网友M:
这是很经典的接法,一个触点故障不影响封点。

网友N:
触点扩容。

网友O:
第一次见到啊,学习了啊。

网友P:
一楼正解!

网友Q: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原因之一,主要是把接触器的三对触点接成三角形后,通过触点的电流只有原来的0.58倍。

网友R:
第一次看见这样接法的,学习了。

网友S:
不过是封星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