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问下,各位,已知电机的电压电流,怎么计算电机的功率因数,或者无功功率呢,
在现场是一台高压直流电机,老板想让用plc当补偿控制器用,就地补偿用,现在在想怎么计算出来功率因数准确点呢?现在的电压电流是通过直流调速装置,读出来的

网友A:
根据电压电流,好像计算不出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压电流,好像计算不出功率因数。
但是,无功补偿控制器,就是检测电压电流,然后计算出来的 功率因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压电流,好像计算不出功率因数。
但是,无功补偿控制器,就是检测电压电流,然后计算出来的 功率因数啊
无功补偿器不是简单的计算电流与电压,而是检测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

网友C:
算的只是理论值与实际还是有差别的.
电机在满载和轻载时还会不同的,最实在的是测,一种就用专用无功表,另种就可用示波器,测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

网友D:
这样测不出来的吧 好像不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E:
这样是算不出来的,测的不是电流电压,而是相位差。

网友F:
1、把电压电流整理成脉冲信号,然后PLC采集计算,理论上貌似可行,不过PLC要配高速脉冲输入接口,电信号还要有转换装置,而且编程非常麻烦,精度不一定够,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合算。
2、既然要做就地补偿,必须配电容柜(箱),定做或者买成品的时候,配一个带通讯的无功补偿控制器,然后跟PLC通讯连接,这样应该比较合适吧。
3、还有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咱们的负载绝大多数都是感性,你搜集现场数据,统计一下在负载电流变化时,功率因数的变化,然后计算在各电流段需要多大的无功功率,把电流信号变送成4-20毫安进PLC,由PLC进行判断需要投切几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