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电机加装变频器控制,但是变频器启动时带不动电动机?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估计要用矢量型的试试

网友B:
估计是力矩不够吧!

网友C:
你运行时给了多大频率?是矢量的变频器吗?

楼主:
是矢量型的,台达C200的变频器

网友D:
原因:启动加速度不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