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的接法

楼主(2016-03-17):
按键或者按钮,用同一个,能否可接
成按一下开启。再按一下为关断。

网友A:
自锁按键或者按钮。

网友B:
带自锁功能的按钮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可以的,除了按钮看还用什么其他东西了,现在的很多照明灯都是这样,坛子里也有这样的帖子的,用接触器,可找找看

网友D:
楼上各位都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E:
单按钮启停电路,一个按钮和三个中继
你可以百度图片找找

网友F:
用自锁按钮吧,简单实用,想麻烦点就用单按钮启停。

网友G:
有现成的自锁按钮,程序就简单里。

网友H:
有现成的就用现场的,单启停的也麻烦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单按钮启停电路,一个按钮和三个中继
你可以百度图片找找
按照这个去百度就好

网友J:
没有特殊要求可以使用自锁按钮或者旋钮
单按钮启动停止电路,用来学习理解控制电路挺好,但是用在实际中,我还是不建议,如果用PLC,通过程序实现还好些,话说已经配PLC了,除非盘面空间严重不足,为啥不加个停止按钮呢。

网友K:
用PLC,不重要的地方可以用,省线,省点。

网友L:
带锁按钮,或做单按钮启停

网友M:
1、建议选用自锁按钮;
2、程序达成很简单;

网友N:
你是想控制什么,用plc了吗?

网友O:
直接用旋钮好了

网友P:
有带自锁的的按钮啊

网友P:
用带自锁的按钮

网友Q:
自锁按钮就能搞定的问题,记得小时候家里刚用电的时候那个拉绳就是这个功能吧,拉一下,灯亮,再拉一下,灯灭。。。

网友R:
没PLC就买自锁开关

网友S:
非自动复位的按钮。

网友T:
一个照明开关就可以实现,闭合时通,断开时断路。

网友U:
用急停按钮就可以

网友V:
用单片机吧。

网友W:
最简单就是自锁按钮。

网友X:
用旋钮,或自锁按钮

网友Y:
老生常谈了!

网友Z:
有这样的开关

网友AA:
回复 网友V:
CPLD 和FPGA也行

网友AB:
楼主想要做单按钮启停的干活

网友AC:
单按键启停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如果是继电器和接触器控制的话,这个电路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AF:
自己搭个继电器回路!

网友AG:
有自锁功能的按钮

网友AH:
逻辑控制,在变频器的内部或PLC的内部也可以实现;在外部用继电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AI:
外部的话没必要那么复杂吧,用自锁的按钮可以啊 ,或者直接用旋钮,用急停也可以,

程序中可以自己做一个单按钮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