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MCGS有关表达式

楼主(2016-03-17):
最近在使用MCGS触摸屏,但是有很多表达式不明白,求助那位大神能指教一下,到底它的表达式符号有那些,代表是什么意思
!希望各位不吝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使用MCGS触摸屏,但是有很多表达式不明白,求助那位大神能指教一下,到底它的表达式符号有那些,代表是什么意思
!希望各位不吝指教,谢谢大家
旁边那么大的一个问号被你赤果果的无视了

网友B:
可以做逻辑运算,也可以做四则运算

网友C:
MCGS,我也在玩,但是不深入,

网友D:
点开?选择你需要的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