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口高压柜的问题

楼主(2016-03-17):
10KV的高压柜在我们厂里有7个柜子。进线刀柜。进线总柜。计量柜。压变柜。配变柜。出线柜。直流屏柜。
就是压变柜,跟配变柜起什么作用的不是太清楚。
还有,直流屏柜起什么作用的也不是太清楚,只知道供电给几个显示屏。如果没电了会如何。
还有为什么 我厂每次停电,10KV高压这边几个万 能断路器都不用送电,直接低压总断路器送上就好了。
图中的按钮,那个电磁锁起是么作用的!

楼主:
这个进线刀柜!这3个什么意思!第一个接地,第二个已经合上了,第三个也是合上了点击[
http://pinyin.cn/1ZSRRLVe1r4
]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417542请妥善保管]

网友A:
你这图片打开怎么是广告啊?
直流屏是直流电源给高压柜提供控制电源的。
压变柜就是装互感器的。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会不会如2楼所说,压变柜是互感器柜、配变柜是所用电的;有模拟屏的话,可以看一下。

网友C:
传图上来吧,点进去是广告页面
高压真空开关是没有用失压跳闸的,低压断路器有失压保护
直流屏是操作电源,外线停电你要合闸就不用手动储能摇啊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传图上来吧,点进去是广告页面
高压真空开关是没有用失压跳闸的,低压断路器有失压保护
直流屏是操作电源,外线停电你要合闸就不用手动储能摇啊摇的
说的对,低压框架断路器都有欠压失压保护。这样可以防止负载对变压器的冲击。

网友E:
广告软文研发出了新的传播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KV的高压柜在我们厂里有7个柜子。进线刀柜。进线总柜。计量柜。压变柜。配变柜。出线柜。直流屏柜。
就是压变柜,跟配变柜起什么作用的不是太清楚。
还有,直流屏柜起什么作用的也不是太清楚,只知道供电给几个显示屏。如果没电了会如何。
还有为什么 我厂每次停电,10KV高压这边几个万 能断路器都不用送电,直接低压总断路器送上就好了。
进线刀柜叫进线柜,接外电的,压变柜跟配变柜是接到变压器的保护柜,里面有断路器,直流屏柜是提供直流电给柜子的开关电控操作的,里面有蓄电池。10KV高压断路器没有失压保护所以停电后合适合闸状态。

网友G:
一楼回答完美

网友H:
呵呵
高压侧的有直流屏供电
所以VCB开关不会脱扣
低压的没有
断电后ACB开关就断开了

网友I:
楼主是卖锅的吧,头一次听说几口高压柜这样的叫法

网友J:
答案看4楼,变压柜是什么鬼我也拿不准,你看看图纸不就明白了,高压柜上都有一次系统指示,也能看出来

网友K:
这个你看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 一般高压柜都是不用送电的因为没有欠压保护呀,直流屏是给综保和断路器提供电源的。这样停电了也可以分合闸,方便检修什么的。其他的柜子你看看也就知道了

网友L:
直流屏是外线停电供高压断路器储能用的,不用手动储能。、
低压侧是失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