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有谁用过EPLAN p8 2.0画过电气柜的(3D的)  能否告诉我可以在哪里能找到视频学习一下吗?还有每次打开EPLAN的时候都会弹出一个“选择许可”的窗口,请问这个窗口有什么用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谁用过EPLAN p8 2.0画过电气柜的(3D的)  能否告诉我可以在哪里能找到视频学习一下吗?还有每次打开EPLAN的时候都会弹出一个“选择许可”的窗口,请问这个窗口有什么用途吗?

1、视频虽然有,但是不全,因此学习EPLAN要靠自己。
2、因为EPLAN通过加密狗,其产品都需要授权使用,你可以在选择模式下选择,从而不让这个窗口出现。
3、EPLAN需要系统学习,靠自学很能有所建树,而且盗版问题多多,如果只是为了学习一下的话,可以在EPLAN官网申请180天的试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