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关于PLC外部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6-03-17):
第一次玩PLC关于输出端继电器选型问题。请问我该怎么选择继电器比如直流还是交流,电压之类的。谢谢大家。还有我这台Plc 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无所谓,晶体管的当然用直流24的继电器

网友B:
一般的PLC只有两种输出的类型,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按需选用。
比如需要PLC直接驱动电磁阀,驱动交流接触器等等,选用继电器输出类型;如果PLC的输出端口动作频率极高,比如1秒钟需要输出两次以上,选晶体管输出类型。

网友C:
继电器输出,交直流都可以。
晶体管输出,直流可以交流不可以。

楼主:
这个PLC是继电器输出的、但是我想知道外部继电器怎么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输出,交直流都可以。
晶体管输出,直流可以交流不可以。
电压呢。都可以随便选

网友A:
电压自己决定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压,负载电流都有一定的范围,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台达的硬件手册。各个PLC厂家都有一点出入。

网友D:
一般用DC24V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负载电流都有一定的范围,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台达的硬件手册。各个PLC厂家都有一点出入。
就是查不到资料。都停产了。

网友E:
继电器类型输出带负载建议不超过1A且加装吸收元件(直流用双向稳压二极管,交流用阻容吸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类型输出带负载建议不超过1A且加装吸收元件(直流用双向稳压二极管,交流用阻容吸收模块)
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继电器呢

网友F:
你是想外部放大用的中继吧,选用中继模块,24VDC的,美观,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想外部放大用的中继吧,选用中继模块,24VDC的,美观,紧凑
是的是的。用24v驱动380的接触器

网友G:
就是,输出电压自己想多少就多少,不过有上限,这个一般只能用220,算是最大了吧

网友H:
一般都设计使用DC24V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I:
回复 楼主:
外部继电器?带负载就根据负载的大小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负载电流都有一定的范围,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台达的硬件手册。各个PLC厂家都有一点出入。
就是查不到资料。都停产了。
什么停产了?

网友E:
停产不停产无所谓,你选用欧姆龙MY2NJ继电器即可,后面触点5A,你还可以选用接触器外形的那种中间继电器

网友K:
台达和三菱差不多玩。

网友L:
继电器选的是无所谓的 一般24V和220V都可以
PLC输出要输出什么电压主要看输出的公共端接多少伏的电压

网友M:
输出端继电器按负载电流大小和控制线路来选择,负载太大几十安电流就选匹配的接触器而不是继电器,几个安培一般的继电器就可以了,要明白PLC内部的继电器是控制外部继电器的线圈的;电压看你的控制回路是交流还是直流,怎么方便就怎么选,有220v交流就选220v交流,24v直流就选24v直流,在没有220v交流电源的情况下不会为此选220v交流的继电器而专门拉条线吧。

网友N:
一个C对应后面的输出点,用一个电压等级。如果是接不同的设备,可以多个电压等级来用,就是要注意,每组输出必须是同一个电压等级,你这个PLC有六组输出,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