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外部方向端子接线问题

楼主(2016-03-17):
方向控制端子为什么要这么接线呢?

网友A:
接线参照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参照上图;
跟你发的接线图不一样呢为什么?

网友B:
端子可以设置的

网友A:
正反转5\6,公共端是8;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些参数是设置端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何要在拨动开关上另外串联出两根线?

网友C:
看看说明书上面有介绍

网友D:
问题是,现在影响正反转控制吗?如果不影响就算了,如果影响,是什么现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现在影响正反转控制吗?如果不影响就算了,如果影响,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想搞明白为什么这么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为何要在拨动开关上另外串联出两根线?
是2号端子引出的两根线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得知道外部的接线图,对于装置的端子,几号端子对应的参数不一样。默认的是开关量输入2,也可以改。所以得知道你的图把正反转接到了端子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为何要在拨动开关上另外串联出两根线?
是2号端子引出的两根线吗?
一直以为是568呢-等会去测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得知道外部的接线图,对于装置的端子,几号端子对应的参数不一样。默认的是开关量输入2,也可以改。所以得知道你的图把正反转接到了端子几?
回去了测下啊……看是不是568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端子的5#6#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端子的5#6#8#吗?
还没有时间看……过几天回去看下701和702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端子的5#6#8#吗?
明白了……应该就是按你这么说的设置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自己看一下,反向触点为什么要有并联的问题吧,也许是两地控制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为何要在拨动开关上另外串联出两根线?
‘拨动开关’?图片上,5和6上都是单线,2是双线,第二张图片不明白,没有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