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一台GP2500-SC41屏。故障现象是屏上的时间不动,可以设置就是不走时间,还有就是正常情况下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有个安全提示的警告,现在这个安全警告也没有了,但是程序可以运行,重新上载程序结果一样,主板电池电压3.02V。

新人请求师傅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呵呵;屏有几个月没有通过电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老大的指点,我通电有三五个小时了还是没走时,还有那个安全警告的提示没有出现和时间不动是不是一个原因。您再指点下我该怎么做。。。感谢您!

网友A:
如果一年以上没通过电,请先通电24个小时后再设置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按照您指点的做,通电中。。。

网友B:
库存太久的东西,初次应用有时候会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请教版主,我已经通电30多小时了,时钟还是不走(说明一下,是时钟不走时,设置是可以的,设置多少可以保存,比如我设置2016年3月19日9点是可以的,保存后这个2016年3月19日9点一直不会变),GP的系统重新下载过了。望指教。谢谢您!

网友C:
回复 楼主:
GP系统你也可以下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边学习边弄的,见笑了

网友A:
设置后进入用户程序,再进到后台系统看一下时钟;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用户程序上显示的时间和系统后台上的是一样的,都不变,可能是我笨。您估计硬件上会不会有问题。另外:我有几块这个屏,这样的问题第一次发现。以前碰到的大多是通讯口的硬件故障

网友A:
如果长时间不通电,那么时钟会变成00.01.01  00.01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块屏时间就是不变,这还是17号设置的,到现在就没走过

网友A:
前面是年月日,后面是时分;
时分是否会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日期,时,分,都不会变,

网友A:
如果不用时钟功能请忽略,必须要用的话送修了;线路或时钟芯片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关注,看来是硬件问题,这个屏的电路图等资料网络上全找不到,主板大概的看了一下,如果时钟没有集成在两个主芯片里面估计还有戏,要不只能放弃。。。再次感谢!

网友A:
不用时钟的功能就不用去理会这个了;

网友D:
为什么发表“学习了,谢谢”  怎么给删除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