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并行通讯

楼主(2016-03-17):
我现在用2个FX3G的PLC ,通过FX3G-485-BD模块通讯,主-从是M800-M899 、D490-D499,从-主是M900-M999、D510-D519
现在问题是我的主-从D490-D499不够,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A:
FX3G-485-BD模块通讯是485通讯吧,看了题目进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2个FX3G的PLC ,通过FX3G-485-BD模块通讯,主-从是M800-M899 、D490-D499,从-主是M900-M999、D510-D519
现在问题是我的主-从D490-D499不够,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不够就分批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触摸屏上输入数据通过主机传到从机的,能问问怎么分批吗,D490-D499就10个数据,太少了

网友C:
等待经典回复,

网友D:
M890导通送10个数据,M891导通送另外10个数据,以此类推,你需要送多少数据呢

网友E:
用两个定时器做分时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