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同一品牌不同系列的变频器小功率的主板可以用来测试大功率驱动板吗?

网友A: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怕遭哇!怕被螃蟹夹着嘴

网友B:
打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吧,,这样的问题还是确定后再实施,避免更大的损坏。

网友A:
去掉模块再试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C:
驱动能力不足的,不要试了

网友D:
我觉得只要接口是一致的,做一下测试应该还是可以的,又不是真的代换使用!

网友E:
怕的是接口位置不一样,把电源接到地上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怕遭!不敢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还是拿小功率主板测试,只是把电源板接地?会不会引起更大的损失哦

网友E: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我是说怕接口不一样,比如功率板上1脚是24V+,可到控制板上变成了地,你想想后果